candence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请大家,解惑......

这个怎么改才正确,

 这个怎么改才正确,

网友A:
就是在一个封装内管脚名重复的问题,可以在后面加1、2、3等加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一个封装内管脚名重复的问题,可以在后面加1、2、3等加以区别

   这个是cadence原理图元件库里面有的OP07也要修改,而且整个设计图中用了几十个OP07CP,元件,不会每个都要修改成不同的引脚名吧?

网友:
只需要改单个,即在库里面去改

网友:
標題下的太聳動.
不是 Cadence 有問題 , 而是你的觀念不正確所導致的.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我现在学的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