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如何导出坐标文件(SMD打板的XY坐标)

楼主(2013-05-13):
 大家好,菜鸟请你们帮这一个帮了,如何用PCB 板的gerber文件导出XY 坐标文件——打板SMD,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AD有一个专门的菜单是出这个坐标文件的。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见9楼)

楼主:
之前还少说了一点,我只有BERBER别的什么都没有,难啊

AD Gerber转化为PCB.pdf

网友A:
和倒BOM是一样的!在PCB界面,reports-bill of  material    找到坐标选项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倒BOM是一样的!在PCB界面,reports-bill of  material    找到坐标选项添加就可以了!

是Gerber 文件导出坐标文件哦,我试了,怎么也导不出来,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呃。。用Gerber文件出坐标我没用过哎。。我一般出SMD的坐标文件都是在PCB里面出就可以了!一样可以打板!

网友B:
CAM350有这功能。。比较麻烦,但最终能搞出座标。以前搞过。。。
具体怎样作,BAIDU吧。
会用到UTILITIES下边的QUICK PART和BUILD PART 这两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用Gerber文件出坐标我没用过哎。。我一般出SMD的坐标文件都是在PCB里面出就可以了!一样可以打板!

我们是OEM的嘛,客人没给嘛,叫客人给又得花费几天的时间,所以来这里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350有这功能。。比较麻烦,但最终能搞出座标。以前搞过。。。
具体怎样作,BAIDU吧。
会用到UTILITIES ...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2013-06-17):
AD有一个专门的菜单是出这个坐标文件的。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网友:
建议你设置板的右下角为原点

AD6---〉File---〉Assembly outputs--->Generate pick and place files

网友:
    用cam350就可以的,而且记得单位用mm的,一般厂家都是用mm来设置的

网友(2014-05-27):
    gc POWERSTATION 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