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的作用?麻烦高手帮帮看看啊

楼主(2013-05-13):
下面两个子程序中有什么区别呢?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
                   //太短会造成重影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dula=1;     //段锁存
               dula=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wela=1;     //位锁存
               wela=0;

               DataPort=dofly_DuanMa[disp[i]]; //取显示数据,段码
               dula=1;     //段锁存
              dula=0;
               i++;
                if(i==Num)
                        i=0;
}

网友:
没人气啊,自己百度下static就有答案了

网友(2013-07-10):
就是一个静态变量,只是这个函数使用,你也可以定义个全局static 整个C文件都用 别的地方不能extern

网友(2013-11-15):
差别在于static unsigned char i  的数据会保存,i 这个变量会被分配固定的内存地址,unsigned char i是不被分配固定的地址的,只有调到时才会分配地址,用后就被清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