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05-13):
请问各位
我使用pads2007,在router中 一对差分线如何同时走蛇形?(单根线走蛇形我知道怎么操作)

再次感谢!

网友:
跟单根一样啊  shift +A

楼主:
感谢Aubrey热心回复

可是单根走线时Add Accordion好用,查分线时这个选项就灰了不能用,如图片。这是我软件有问题还是在哪儿需要设置一下呢?谢谢!

网友A:
先走一段线出来,单击左键确定Add Accordion起点,再单击右键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走一段线出来,单击左键确定Add Accordion起点,再单击右键就有了

哦 是的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