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多层板

楼主(2013-05-13):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关于多层板的入门教程 希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问题 不太具体  是多层板  叠成 厚度 阻抗算法吗?  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 不太具体  是多层板  叠成 厚度 阻抗算法吗?  还是什么.

哦 不好意思 就是没画过多层板 想问一下花四层板的流程 不需要很高深

网友B:
    。。。四层板,你在制作过程的时候会用到的,中间的两个是信号层~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你在制作过程的时候会用到的,中间的两个是信号层~

中间的两个常用的是电源和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