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typedef struct
{
    uchar   Ins;
    uchar   Par;
    uchar   Sn[4];
    uchar   Dn[4];
    uchar   Lc;
    uchar   pData[4];
}CMDTYPE;

uchar gRecvBuff[200];

CMDTYPE *pRCmd = (CMDTYPE *)gRecvBuff;
最后这一句怎么解释?有没有高手帮忙一下?

网友:
CMDTYPE类型的指针指向gRecvBuff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
因gRecvBuff定义的是uchar类型,故添加(CMDTYPE *)强制转化一下,后面如果有“pRCmd++”的语句,一次性可以跳转sizeof(CMDTYPE)即15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