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和走线镜像的skill

楼主(2013-05-13):
有时候改板时,由于主芯片位置的改变而需要将整个模块进行镜像,比如DDR小系统,为了保持原来绕好的等长不动而需要将过孔和走线与整个模块一起镜像,以便贴线。请问有这样的skill吗?

网友A:
16.3 自身也可以实现。你先用placementedit 创建一个复用模块。然后move (find栏选择Group)抓起来右键选中mirror即可。

楼主:
16.3版本的复用功能我早就会了,元器件镜像一个命令就搞定了,容易。我要的是器件连带走线和过孔一起镜像过去。我知道在SKILL模式下输入一些命令可以实现,但那样每次都要输入几次命令比较麻烦,自己又不会写SKILL程序,想弄个SKILL然后加载到Allgero中,这样只要点击菜单命令就可以实现了,而不用每次都在命令行里输入四五次命令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 自身也可以实现。你先用placementedit 创建一个复用模块。然后move (find栏选择Group)抓起来右键选中m ...

16.3版本的复用功能我早就会了,元器件镜像一个命令就搞定了,容易。我要的是器件连带走线和过孔一起镜像过去。我知道在SKILL模式下输入一些命令可以实现,但那样每次都要输入几次命令比较麻烦,自己又不会写SKILL程序,想弄个SKILL然后加载到Allgero中,这样只要点击菜单命令就可以实现了,而不用每次都在命令行里输入四五次命令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3 自身也可以实现。你先用placementedit 创建一个复用模块。然后move (find栏选择Group)抓起来右键选中m ...

要求:镜像时以(0 0)坐标为中心左右翻转和镜像,且mirror规则是走线会mirror到对应的层面,如TOP与bottom层对应,第三层与倒数第三层对应,第四层与倒数第四层对应,以此类推。

你能写出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3版本的复用功能我早就会了,元器件镜像一个命令就搞定了,容易。我要的是器件连带走线和过孔一起镜像 ...

复用模块不只是复用器件,也可以复用线。还不知道skill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镜像时以(0 0)坐标为中心左右翻转和镜像,且mirror规则是走线会mirror到对应的层面,如TOP与bott ...

鄙人比较愚笨,不会写skill ,只会用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用模块不只是复用器件,也可以复用线。还不知道skill怎么用呢。

我知道,线也可以通过坐标贴呢,但孔你怎么镜像翻转呢、而且那样步骤太多了、麻烦、省不了时间···如果通过复用我直接在SKILL模式下输入几个命令要快多了,直接达到我说的目的,只是每次都要那样输入SKILL命令,有点烦。能有个SKILL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B:
哥哥,16.3点自带这个功能,你有空去看一下hel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16.3点自带这个功能,你有空去看一下help吧!!

16.3的我用过几次而已,只有客户需要才用到,基本都是用15.5.1的我们公司,所以求个SKILL啊···谁有发个给我···

网友B:
估计没人会专门写一下cadence有这个功能的skill!!!
你可以用16.3处理了,然后down到15.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人会专门写一下cadence有这个功能的skill!!!
你可以用16.3处理了,然后down到15.0版本!

16版本的功能这上面一大堆SKILL都有啊···就没见这个···

网友:
上面有人,很多都是早年的skill给人用于学习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