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Drill图有问题

楼主(2013-05-13):
明明六个槽孔都是一样的,却出现如下图的列出方式
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他们的封装时一样的

网友A:
你要在出drill前先把相同的尺寸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出drill前先把相同的尺寸合并

什么意思?如何操作?
我别的相同尺寸的Drill都没有问题,就这一种有问题。
不知道神马原因。

网友A:
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窗口左下面有个选项Merge,你试试,你不上文件很难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窗口左下面有个选项Merge,你试试,你不上文件很难判断。

这里边的Drill设置一直就是merge过的,是在一起的,我又点了一遍Merger,点了一下auto generalte symbols,发现这六个都是OB,一个个淘气的在那里耍,真气人~~~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你这6个槽的方向rotation是否一样,要解决问题最好上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你这6个槽的方向rotation是否一样,要解决问题最好上文件,谢谢。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找到原因了,应该是我小数点后精度设置不正确照成的,原来的精度是4位,我改成两位重新调了一遍钻孔图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