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FET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13):
1.请问Q11如果Vgs给的电压太小,不是会限制Id电流吗?假如12V所使用的电流超过所限制的电流,会造成什么问题?我是不是需要去调整Vgs的电压?

2.另外Q12原来的电路图是用8805,我查8805的Datasheet,最大差别在于8805的Ic可以到1.5A,因为我只拿来在截止跟饱和区,Ic电流不到10mA,我改成3904会有影响吗?耐电流越小的Transistor,应该比较便宜吧?

3.Q12我可以改用MOSFET吗?我在网路上看到的电路,这一颗都是用Transistor。

4.MOSFET的Datasheet会有下面这些敍述,只指他可以工作在这些电压吗?因为我看到有些MOSFET虽然Vgs MAX可以到+/-12V,但它郤没有Vgs=10V的敍述,而有些Vth MAX是2.2V,郤没有Vgs=2.5的敍述,这让我感到很困惑。

RDS(ON)=25mW (typ.) @VGS=10V
RDS(ON)=32mW (typ.) @VGS=4.5V
RDS(ON)=40mW (typ.) @VGS=2.5V
RDS(ON)=65mW (typ.) @VGS=1.8V

网友:
1、这个MOS管是起开关作用,如果电流超过限制电流,应该更换MOS管,改用更大电流的MOS管;
2、可以直接用3904替代;
3、可以替换成MOS管,但没有必要浪费
4、MOS管,你要考虑的是Vds,Vgs,Id等,你罗列的那些参数是Vgs的电压,Rds 的电阻及损耗。
个人见解,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所了解了,感谢!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关于第4点我想再请教一下:

a.Id的最大电流,跟我给的Vgs电压有关系吗?像下面这个表格是SI2305的规格,假设Vgs我给固定的-1.8V,是不是指Id最大电流就只有+/-2A,如果我的最大电流量超过+/-2A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

b.假设我的最大电流量为3.2A,是否就要将Vgs加压到-4.5才能让Id最大电流可以到+/-3.5A?

c.我看到有些Datasheet:
没有标示Vgs=+/-10V的最大电流,只有标示Vgs=1.8V,2.5V,4.5V。
有些只有标示Vgs=2.5V,4.5V。
还有些只有标示Vgs=4.5。

举两个例子:
我看到Vth MAX =2.2V的MOSFET郤没有标示Vgs=2.5V时的Id最大电流。
而Vgs最大耐压有到+/-12V的,郤没有标示Vgs=10V的Id最大电流。

这是因为Vth比较大,以及Vgs可以承受的最大耐压不同的关系吗?但因为上面这两个例子,让我又很困惑。

网友:
47K有些大,建议换到100欧以内的电阻

网友:
Q12仅仅作为开关作用,没必要花更大的成本选择MOSFET。

网友:
Q12换成MOS的话,电路的稳定性会好一些。

那个47K的阻实在太大了,用MOS的话可以短了,或者改成小于100R吧。

网友:
1,必须有关系,Vgs越大,导通电阻就越小,自然通过的电流就越大。这个Vgs=1.8V时候是2A,此时Rds=88m欧,超过2A,很明显功率就会超过176mW,超一点可能不会坏,但永远不要这么用,这样的电路咋个工作。超的多了,你的MOS就是电炉子了。
2,同第一个,最大电流3.2A,你必然要保证MOS工作在正常范围内,那么你的Vgs就要符合datasheet上的参数,貌似是Vgs=-2.5时候电路i是3.4A。从你1L的图看,你的Vgs=9V多,没太大问题的。电压低了,同样的电流也低了,具体的你看你的最低电压估算下留点余量就OK了
3,关于有些只有标示Vgs=4.5,或者2.5  具体没资料,不过这个参数没有也没关系,MOS和三极管资料上肯定有线性图,这才是重点。

謝謝!我了解了。

网友:
Id指的是MOS管的最大电流,设计时不能超过这个电流。

楼主:
楼上有些前辈建议把47K改成100以下,我试算了一下,Vgs假设我控制在-4V,于是把R412的10K换成50,分压的结果:
Vgs=-4V
VR413=8V
Ic=8/100=80mA
如此一来,电流变大,没必要的消耗功率不是会增加吗?还是我乎忽略了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有些前辈建议把47K改成100以下,我试算了一下,Vgs假设我控制在-4V,于是把R412的10K换成50,分压的结果 ...

纯粹蛋疼行为,你的电阻47K+10K=57K,Ice最大即为12V/57K=0.2mA,3904放大倍数约为100,那么Ib为0.2mA/100=2uA 即可让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B极取0.7V,控制端SHDN取3.3,那么流过基极电阻的电流Ib=(3.3-0.7)/R414 >2uA即可,也就是说你的电阻R414<1.3M欧姆即可,这只是估算,取余量,实际取值三五百K之内都可以保证三极管完全打开。

说的好
谢谢解答

网友:
这个电路咋看是可以起到开关的作用,大概算算下面的Q12根本不起作用呀,根本原因楼上也说了,电阻分压的问题,但是具体的没有仿真过,可以肯定的是效果肯定不好,欢迎各位扔砖、、、

网友:
我只说一句,在电压比较低的电源供电电路中,开关MOS一定要选择低压低阻的管子,开要彻开,关要彻关是设计要点。 比如楼主的电路,你电压也只有1.2V,估计你是给CPU核心供电的,这种应用,你负载上要放大点的电容,防电压波动。必定MOS是有内阻的。    其实更好的办法是选择控制电源IC的CE脚,这样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