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图中两个半圆的焊盘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3-05-13):
如图

网友A:
你确定那是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是焊盘?

那是一个通孔来的,但不知道怎么画?求指教...........

网友(点评):
那就画个圆吧

网友A:
好吧 这里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这里可以了吧

呃,这两个定位孔应该不是这样画吧..

网友:
画出来也做不出来。

网友:
才。8MM,做出来也没意义,直接做圆孔好了

网友:
无奇不有啊,都不从实际的生产能力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