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DC/DC Converter 會藉由提高或降低輸出電平,將 VDD_FB 維持在 0.6V。

楼主:
I(R98)︰流過 R98 的電流
I(R101)︰流過 R101 的電流
 I(R102)︰流過 R102 的電流

I(R98) = I(R101) + I(R102)

Buck DC/DC Converter 輸出電平 VDD_LOG = R98 x I(R98) = R98 x [I(R101) + I(R102)] + 0.6V

I(R102) = 0.6V / 100K = 6uA,可視為一個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和 R102 串一起,因為要維持 VDD_FB = 0.6V。
I(R101) = [ VDD_FB - V(C76)] / R102;當 C76 電平較高時有可能是負的,VDD_FB = 0.6V。

自己想的,只能尋找知音,看有沒有人懂在寫些什麼?

网友A(2013-05-13):

I(R98)︰流過 R98 的電流

I(R101)︰流過 R101 的電流

I(R102)︰流過 R102 的電流

I(R98) = I(R101) + I(R102)

Buck DC/DC Converter 輸出電平 VDD_LOG = R98 x I(R98) = R98 x [I(R101) + I(R102)] + 0.6V

I(R102) = 0.6V / 100K = 6uA,可視為一個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和 R102 串一起,因為要維持 VDD_FB = 0.6V。

I(R101) = [ VDD_FB - V(C76)]  / R102;當 C76 電平較高時有可能是負的,VDD_FB = 0.6V。

自己想的,只能尋找知音,看有沒有人懂在寫些什麼?

网友(点评):
支持,FB处于“虚断”状态,它的电流只有VDD_LOG和PWM提供,也就是I(R98) = I(R101) + I(R1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ck DC/DC Converter 會藉由提高或降低輸出電平,將 VDD_FB 維持在 0.6V。

I(R98)︰流過 R98 的電流

输出电压vdd_log  如果R98 R102不变情况下   ,主要影响它电压的只有R101电流,而影响R101两端电流的 是PWM_log 占空比。不知道对不对?

由于C76存在 PWM过来是不是变成了直流?这个还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要看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vdd_log  如果R98 R102不变情况下   ,主要影响它电压的只有R101电流,而影响R101两端电流的 是P ...

把 RC Filter 拿來當 DAC 的條件是,PWM 的頻率遠高於 Filter 的截止頻率(Cut-Off Frequency)。所以通過 Filter 後的 PWM Pulse 近似於 DC,Ripple 可以忽略不計!

DC = PWM_LOG x Duty Cycle

當然終歸是理想,實際計算應該還是會有一點小誤差。(個人的感覺)

网友(点评):
电子学 我还没看到过理想电路

网友:
TI 有一個芯片裡面講得還算仔細,並且有XLS讓你計算其值。

1.13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329, 下载积分: 威望 -5

162.7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91, 下载积分: 威望 -5

21.2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50, 下载积分: 威望 -5

哈哈
早說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vdd_log  如果R98 R102不变情况下   ,主要影响它电压的只有R101电流,而影响R101两端电流的 是P ...

R101左端电压(设该处电压为VL)变化时候,会引起输出电压VOUT变化。

如果将VL看做成为一个稳定电压,那么VOUT,VL,VFB以及三个电阻的关系为:(VOUT-VFB)/R98  +(VL-VFB)/R101=VFB/R102

根据上面的公式可以输出需要的VOUT。

网友:
CPU供电没有用PMU时常用的电路,CPU在变频时去调整供电电压。也不是RK用,很多方案都用。

网友:
我知道这种是什么电路,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在LED背光上,那些LED背光驱动芯片要调背光亮度,怎么调呢?这类芯片不是有个EN脚或者ON/OFF脚之类的,这个脚进行PWM调制可以进行调光,然而这个脚调光PWM频率一般是几百到K级别,不能再大了,可能个别芯片稍微大点。

如果想更高频率的PWM调光怎么办呢?答案就在FB上做文章。电路参考文献上基本多叫Dimming Control Using a Filtered
PWM Signal。比如BCD公司的AP3019,其他类似的芯片还很多。

AP3019的FB是0.15V即150mV.
分析下,如果PWM端一直0,这个时候FB端的电压肯定要达到150mV,推过去,10欧电阻上是 157.5mV,此时电流是15.75mA.
如果PWM端一直是3.3V呢,这个时候FB端电压是多少?算了下越157mV。这个157mV内部的基准源一比较,显然认为是已经输出达到稳定了。

由此我们得出PWM 一直低 电流最大 即亮度最高,一直高LED灯不亮。   PWM控制在这2者之间变化就会产生最亮到最暗(关闭)的变化。

楼主发的电路,原理和我说的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原理:DC内部VDD_FB的值始终等于内部参考源(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调节PWM_LOG的PWM的占空比来改名DC的输出。
原理:DC内部VDD_FB的值始终等于内部参考源( ...

楼主,
  而对于这个路径必然有Ir101+Ir100=Ir102。    那么如果Ir101有变化,必然导致Ir100变化,而Ir100=(VDD_LOG-Vfb)/R101
    为什么R101上的电流变化,与R100 上的电流有关, 而R100是u20的使能端,有点想不明白,望楼上点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
  而对于这个路径必然有Ir101+Ir100=Ir102。    那么如果Ir101有变化,必然导致Ir100变化,而Ir1 ...

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

楼兄,如果是基尔霍夫定律,那IR101+IR98=IR102  而不是IR101+IR100=IR102,
楼兄是否把R98 那个上拉负反馈电阻,写成了,使能端EN的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兄,如果是基尔霍夫定律,那IR101+IR98=IR102  而不是IR101+IR100=IR102,
楼兄是否把R98 那个上拉负反 ...

是的,看懂不就行了  写的顺手就错了

网友E(2014-08-20):
FB里面有个基准电压,VDD_LOG上的电压经过R102,R98,分压与FB内部基准电压有个i电压比比较器,如没有后面PWM的电压调节部分,这电路输出电压应该是V0=0.6*(1+R98/R102)=1.2V,后面的pwm调节,得看看PEM的占波比,可以根据分压能算出电压的大小,前面是主要,后面是调节。大概就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FB里面有个基准电压,VDD_LOG上的电压经过R102,R98,分压与FB内部基准电压有个i电压比比较器,如没有后面P ...

补充,FB的电压,是根据DC-DC芯片决定的··查查规格书

网友(2015-06-04):
真棒,能人真多

网友(2020-12-27):
VDD = Vfb *(1+R98/R102) - (Vpwm - Vfb)*(R98/R101)
不要减号后边,就是一般的反馈电阻计算公式,要PWM调压就看后边的,确定Vpwm和R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