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上图

楼主(2013-05-13):
如图,求大神们讲解下图中各器件的作用,及帮忙分析下输出的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式。。。。

全桥式开关电源

全桥式开关电源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全桥拓扑DCDC,IGBT,1,2,3四个IGBT构成全桥,交叉式的0和3或者1和2同时导通,在这2个半周期中均有能量从前级传递到后级,优势不言而喻。
过程:1,开关0,3导通,电流从正极——IGBT0——变压器前级——IGBT3_电源负极,此过程,电流过过变压器前级,电流线性上升,那么后级线圈2,3产生感应电动势,2因为D4反向截至,而D5则导通,电流流到后级,经过LC后变为稳定电压。
2,开关1,2导通,过程和1类似死,此时D5截至,D4导通,同样的继续给后级供电
3,在整个周期中,由于流过变压器的电流交替变化,相对于BOOST之类的电路,磁饱和问题就显得没那么显眼了。
4,四个开关管的控制非常严格,有专用DCDC芯片完成,因为对于全桥拓扑,存在一个死区时间问题,就是从0,3导通切换到1,2导通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控制不好,0和1,或者2和3同时导通就炸管了。
简单原理如上,电源是非常复杂的,要了解自己找找资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