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3-05-13):
第1次接触此单片机,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2014-11-15):
STM32 单片机 C8T6 Cortex-M3结构,最常用的32位单片机,考虑用IAR或KEIL开发环境,JLINK V8的仿真器

网友:
这个是汽车上用的吧!SPK接口,485,CAN。串口用来烧录吧!

网友(2014-12-18):
这个是做什么测试用的?

网友(2015-02-15):
单片机+外围接口,这个是你要设计的图,还是你需要测试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