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都进来看一看,瞧一瞧,帮小弟看看这个高压整流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啊?求神人

楼主(2013-05-13):
哪位神人知道啊?

楼主:
求大神指点迷津啊!

楼主:
来人啊!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我來圍觀的!

器件位置不是寫 D1 和 D2,能量一下是二極管或 TVS Dide 這類的嗎?

网友B:
是不是二极管啊!看着怎么不像!

网友A:
反過來說網路上一大堆,為何得這一顆不可?

楼主:
就是一个高压整流二极管,是一块电路板上有四个这样的整流二极管,组成一个整流桥。哎呀,烦死我了,采购很久了,都没找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過來說網路上一大堆,為何得這一顆不可?

我们抄别人的电路板嘛,就想弄个一模一样的,怕换了其他的,性能没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二极管啊!看着怎么不像!

就是一个整流二极管,不过是高压整流,电压大概3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圍觀的!

器件位置不是寫 D1 和 D2,能量一下是二極管或 TVS Dide 這類的嗎?

是二极管呀,但是外面包装上都没写个型号,愁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二极管呀,但是外面包装上都没写个型号,愁死我了

知道規格就不一定要那一顆!

電流 = ?A

Pitch = ?mm

3KV / 2A

隨便一顆看起來都比圖片上的好看!

http://cn.tradekey.com/selloffer_view/id/552024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規格就不一定要那一顆!

電流 = ?A

电流600mA就够了,你推荐的这一款,我想肯定可以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