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不中所有元件高手帮忙,在线等

楼主(2013-05-13):
各位高手,小弟在打开别人的一个板子的时候,点右键选反择components,然后按CTRL+A,可是选不中任何元件,请问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锁住了, 然后没有选择锁住原件!

网友:
看图,保证你能够选择到原件。

网友:
lz把你颜色设置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因为你没选中相应的层,在过滤器中看下层设定这个选项卡

网友:
不知道楼主啥情况了

网友:
层没有选,要选中器件所在的层,然后再按3楼的操作---------3楼后面有个LAYER选项,他没打开,你点开,选ALL LAYER  再选 PART   GULD PART---再选不中,不揍我一顿

楼主:
楼上说的我都试了,不是那个原因。其实已经选中了,只是COLOR中没有勾TOP 和BOTTOM两个框,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
楼主太搞笑了

网友:
    呵呵,楼主。你不是不是过滤了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