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选中一个无件

楼主(2013-05-13):
各位请问一下我的这个PCB中为什么选择Components然后按Ctrl+A后为什么只能选中一个元件呢!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感谢!

PCB

楼主: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是元件,不是无件!

网友(点评):
难道是锁定了元件

楼主:
没有锁定

楼主:
问题找到了,COLOR里TOP,BOTTOM没有选其它颜色,其实已经选中了, 只是没有显示,不好意思!

网友:
框选不就行了
要么就到项目管理器全选一样

网友:
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注意看其他人得帖子。。。。。。CTRL+ALT+F   LAYER--ALL LAYER   PART--GULD 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