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的速度

楼主(2013-05-13):
请问大师们,你们画板的时候,是一边布局一边走线呢?还是布完局再走线????希望分享下你们的经验,那种方式画板速度更快点,效率更高点????

网友:
线布局,布局布好了,基本上走线就差不多搞定了

楼主:
但是布完局的再走线,后面可能要改动,而且会有打乱吧???????

网友:
    边布局边布线

网友:
    我是布局后 再走线  每个人习惯吧

网友:
    当然是先布局了,没布局好怎么走线呢,当然第一遍布局可能后续根据走线的情况还是要做调整的,尤其是CPU周围的。无论你摆的再好,走线是还是会稍微调动的,

网友:
    先布局  走线时做调整

网友:
    先按功能模块大致布局,然后边走线边调整。

网友:
    预布局->布局->关键信号布线->预布线->布线

网友(点评):
说得到对

楼主:
    嗯。。谢谢Jimmy 大师的指点,方向明了。。。

网友:
    我也正被这些问题困扰,感觉越走越烦躁,每次都要搞很久

网友(2013-07-24):
    个人习惯啦,一般是先完成布局,再走线。当然布局时就得先考虑好出线的路子,这样速度才快

网友:
    布局后再画会快好多

网友:
    与经验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