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artwork出警告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allegro为什么会出现长度为零的走线,导致在出artwork时产生警告信息,请问如何消除?

网友:
是零長度還是零線寬? 把訊息貼出來看看吧!

楼主:
零长度,起点和终点一样

网友: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看下才可以帮你哦,呵呵

楼主: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855.000 1545.0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网友:
有可能是在拉線時的不良習慣隨手點所導致.
您應該可以透過Etch length by layer and width report 找到問題點

网友:
应该是铺了铜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