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怎么在没网络的情况下拉线?

楼主(2013-05-13):
请教各位,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软件怎么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对彼此的焊盘拉线?如图

网友A:
在走线时候shif+R切换走线模式,就可以连上。但前提是你要在环境设置中设置了此种走线模式。

网友:
楼上的是一种方法...P+L走无网络铜皮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习惯用shift+R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走线时候shif+R切换走线模式,就可以连上。但前提是你要在环境设置中设置了此种走线模式。

    请问环境设置中设置路径在那,可提是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环境设置中设置路径在那,可提是下吗?

    你就shift+R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或者你在走线时候按tab键,在跳出的窗口中走线模式那面勾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不用P+L,需要有电气属性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