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已经弄了好久了,画焊盘时保存时出错

楼主(2013-05-13):
版本16.6

楼主:
每次保存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钻孔符号没有添加,截图最下方处及没有截到的地方

网友:
Drill/Slot symbol那里你没有做定义,所以会出错
如果你们有规则,按规则对应添加就行,如果没有,那就自己随便加吧,但建议最好还是自己定一个规则

网友:
可以只定义大小!!!把焊盘的这个位置输入一些值,,建议width和height两个值和钻孔大小一样!!
然后在PCB完成时可以在PCB中进行整板钻孔符号刷新!
Manufacture----NC----Drill Customization中进行刷新所有符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