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

楼主(2013-05-14):
大家在刚开始搞一些比较复杂的板子的时候,比如说手机板。有没有遇到感觉走线困难的情况?
板子比较小时,总感觉布线困难,有时走的乱糟糟的,看别人走的很整齐。
我是在ROUTER里面走的,看着大概搞的来,就开始走线,让他自己推挤,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合适?
求高人指教.

网友:
这么晚还没睡觉?

网友:
我很少用推挤。。

网友A:
板层多了,如果随意走就会导致后续走线困难,走不通的情况,我的经验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每一层走线都同向走,比如第2层走线是上下方向,第3层走线就左右方向,这样一来,走线若是避免不了交叉,正交是最好的,二来,板子走线看起来比较美观,横平竖直,三来,因为每一层都是相同方向,不会出线走不通或者路被挡死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多了,如果随意走就会导致后续走线困难,走不通的情况,我的经验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每一层走线都同向 ...

很好的建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