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时带宽的选择

楼主(2013-05-14):
用示波器进行测量 发现用满带宽跟200M带宽测得的结果差别很多
有人知道示波器上的带宽选项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么?

网友:
决定于你要测的信号的频率及带宽大小。

网友:
选择示波器带宽一般是所测试或设计的最高信号频率的3到5倍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采样率吧!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一般取3倍居多!!

网友:
就在下認知;這個選項相當於啟用一個低通濾波器,200MHz會濾掉200MHz以上的信號成分。20M則會濾掉20MHz以上的信號。當你確認你的待測點上不帶有這些的成分,他們很可能成為干擾源而導致量測結果失準,而不希望看到時,就可以啟動這個功能。例如在量電源時,常會開啟20MHz濾波,避免看到週圍帶來的串擾

昨天问了一个老工程师 他也是这么回答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