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问做成板子,给每个放大运放供电,电源端不加钽电容、独石电容,会怎样,由于开板,64路这种放大电路,元器件2000多个,很恐怖想减少电容,其中电容用的是最多的,想到真做出来,自己焊接电路板都会,就头昏
....,

网友A:
看布板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电容,估计你焊盘之后会感觉更杯具的!!板子跑不起来,你还得再做一板,继续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布板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电容,估计你焊盘之后会感觉更杯具的!!板子跑不起来,你还 ...

  怎么适当减,比如只加一个滤高频电容
,还是在像单点接地那样,只放一个电源点,加滤高频和低频电容后,再接到各个运放上面,

网友:
一个大电容照顾几个芯片,每个芯片一个小电容

网友B:
你这个电容才多少,也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容才多少,也不多吧。

64路,电容160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