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LML6401 PMOS管做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2013-05-14):
电路如图现在不太清楚用4V可不可以,是不是当有4V电压时VCC_POWER=4V,当没有4V电源时就是电池供电

网友A:
电路控制还有些问题:当使用外部4V电源时,Q14截止,但此时电池电压仍然可以通过Q14的D\S极间的寄生二极管给后级供电,即此时不能完全关断电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控制还有些问题:当使用外部4V电源时,Q14截止,但此时电池电压仍然可以通过Q14的D\S极间的寄生二极管给后 ...

哦,那请问应该怎么改好点

网友:
    D202用个低压降的二极管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