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打开工程,更新原理图到PCB都有很多元件要更新?

楼主(2013-05-14):
RT,每次打开工程,D+U 都会有很多元件要更新,更新完毕后,再更新就不会有新的元件要更新了,但关闭工程再打开还是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呢?

网友A:
ID。需要复位,这是在设计原理图时,直接复制的粘贴的,没有匹配ID,操作,原理图页面:T+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需要复位,这是在设计原理图时,直接复制的粘贴的,没有匹配ID,操作,原理图页面:T+V+R.

复位完ID再更新到PCB,PCB里的元件就都乱了。。。

网友:
你说的是位号吧,ID是软件自动分配的,你看不到的。你没试过吧

网友B:
如果确认原理图中 Unique Id 没有重复时,可以不做复位处理。
从sch更新到pcb时,若ID不匹配,提示框中已很明确的指出怎样在pcb中操作使得PCB和SCH中 ID  一致...
(你的没有弹出提示框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原理图中 Unique Id 没有重复时,可以不做复位处理。
从sch更新到pcb时,若ID不匹配,提示框中已很 ...

没有提示框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提示框额,,,

没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

确实没有,在PCB里已经做过Comment Link了,保存以后再打开工程,还是需要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在PCB里已经做过Comment Link了,保存以后再打开工程,还是需要更新

这么说 只能通过 上传 典型 案例 供大家辅助判断是你环境问题... 还是其他...

网友(2013-07-12):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重新UPDATE到PCB 时,有时是几个器件位置会跑回原始位置,每次都要重新放置很麻烦。我都是重新在原理图放置这些元件就好了。重新UPDATE到PCB 时,经常都会出现Modify一些元件,多UPDATE几次这些问题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