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引导技巧求证

楼主(2013-05-14):
论坛里,经常听到jimmy大师说到“飞线引导”走线速度可以提高很多;
特在此请教。请jimmy或各位好心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连视频文件你都看不懂,文字描述更加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视频文件你都看不懂,文字描述更加不懂了

视频文件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视频文件你都看不懂,文字描述更加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视频文件你都看不懂,文字描述更加不懂了

jimmy您的视频文件,我没有找到。不过我对“飞线引导”是这样理解的。请浏览以下方法步骤:
1.原理图和router关联;
2.原理图:选择同一模块所有Net(或需要Net);
3.Router里,右键,选View Nets.点击“Add”,即把所要走得网络添加里来了;
4.设置:将default的“Unrouter”项设成“None”,点OK;
5.可以拉线了:走线时只显示需要走线模块的飞线,其他所有飞线不显示。
(注:其他模块,可以回到步骤2继续,一直走完整板的走线。)

楼主:
我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用的。自己顶起!

网友B:
    视频可能是在这个帖子里面: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754-1-1.html
    实际操作应该是在“布局.rar ”里面4分钟左右;
类的设置是在“布局规则设置-完整.avi”
    不确定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可能是在这个帖子里面:https://www.eda365.com/thread-85754-1-1.html
    实际操作应该是在“布局.rar ”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