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后如何沿用之前的布局

楼主(2013-05-14):
A板布完后,原理图需再修改。我装入新的原理图S1网表,完成器件的相关布局。
之后A板进行优化后,变成B板,我现在想直接用B板调用S1网表,而且想沿用之前的新增器件部分的布局,有没有什么省力的方案。

网友:
1. 如果只要保留元件的位置 , 可以輸出 placement 資料 .
如要零件走線都要一樣可以用
a. sub drawing
b. replication 功能 ( 推薦使用這個 )

楼主:
搞定,谢谢procomm1722 ,目前暂时使用sub drawing功能解决。还没用过replication功能,还不知如何使用,能否指点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