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都进来帮帮小弟我啊!

楼主(2013-05-14):
有谁设计过USB控制器吗?用FPGA控制的,给小弟点指导啊!给我发点资料啊!求赐教!

反对!: 5.0
反对!: 5
这个论坛很多都是这样!都不说清楚
你的敘述都太攏統,很多人不知道你是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楼主:
怎么没人啊?:L

网友A:
USB 1.1 就可以嗎?

我聽說 Altera 有 Reference Code,只限 USB 1.1 可以用 LVCMOS Logic 方式實現。USB 2.0 以上一定要有 PHY 才行,不能只靠 FPGA 來實現。

网友B:
这样的帖子一般是不回复的,作为一个工程师你都不明确自己的需求,别人啥个帮助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一般是不回复的,作为一个工程师你都不明确自己的需求,别人啥个帮助你呢

懂啦,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1.1 就可以嗎?

我聽說 Altera 有 Reference Code,只限 USB 1.1 可以用 LVCMOS Logic 方式實現。US ...

我找了点资料,涉及到的是USB2.0的,FPGA芯片用的是EP2C5Q208C8N,USB控制器芯片用的是:CY7C68013A,但是不知道FPGA与USB控制器怎么通信,FPGA的外围电路需要哪些?只要时钟、上电复位以及电源模块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1.1 就可以嗎?

我聽說 Altera 有 Reference Code,只限 USB 1.1 可以用 LVCMOS Logic 方式實現。US ...

谢谢你,你说的我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USB1.1可以不外接芯片就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是USB2.0似乎要外接一款芯片,就是我之前说到的那款,才能实现480Mps的高速传输。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接触FPGA的研发设计,以前没有过设计经验,多谢指教。但是我看网上有FPGA的最小系统,是FPGA能正常工作的基本电路,难道我在设计这个的时候,这些基本电路都需要吗?

楼主:
对不起大家,因为小弟我自己也模模糊糊,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叙述,所以说的很笼统

网友A:
USB 芯片資料上的方塊圖告訴你,這顆芯片提供了哪些訊號給使用者控制。

但不知道您的應用及電路,哪些訊號是必要?哪些訊號是不需要?可能要樓主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芯片資料上的方塊圖告訴你,這顆芯片提供了哪些訊號給使用者控制。

但不知道您的應用及電路,哪些訊 ...

谢谢你,我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C:
直接去cypress官网上下载开发套件,现在应该到3.4.7了吧,里面有例程。对着例程,看看cypress的计数文档ez-usb_trm2。选择传输模式。建议选择bulk模式,Bulk模式的话,不需要cy68013a CPU的参与,只要把cy68013当成一个fifo进行处理就OK了。在官网里下载AN61345这篇文档,里面有VHDL代码。根据你的需要,稍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cypress官网上下载开发套件,现在应该到3.4.7了吧,里面有例程。对着例程,看看cypress的计数文档ez- ...

谢谢评分哈。因为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对这个稍微熟点。

說明還是要有做過或研究過才會經驗豐富!^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了点资料,涉及到的是USB2.0的,FPGA芯片用的是EP2C5Q208C8N,USB控制器芯片用的是:CY7C68013A,但是不 ...

EZ-USB_TRM2中,有FIFO读写的时序,在FPGA中,将读写时序模拟出来就可以了。
外围的电路,其实网上已经有很多了,不过要注意细节,比如EEPROM的SCL,SDA管脚要有上拉电阻等等..参考设计的话,官网上应该也是有的。
FPGA和CY68013的连线其实不多的,就是16位或者8位的数据线,2位地址线,读写控制信号等。技术文档上也都有说明。

在设计的时候,因为牵涉到上位机,单片机和FPGA三方,所以不要上来就把例程的东西都改了,这样一旦出问题,你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基本上固件和上位机,刚开始的时候不需要修改的。先把FPGA调通,再根据需要一点点的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评分哈。因为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对这个稍微熟点。

谢谢超级狗啊。
是的,熟能生巧。当时老大让我搞这个的时候,也是两眼一抹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Z-USB_TRM2中,有FIFO读写的时序,在FPGA中,将读写时序模拟出来就可以了。
外围的电路,其实网上已经有 ...

大神啊!太谢谢你了,我忙了两天了,现在也终于有了点头绪,能否加下你qq?不知是否介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啊!太谢谢你了,我忙了两天了,现在也终于有了点头绪,能否加下你qq?不知是否介意

额,公司把QQ端口给封了,你懂的。
有啥不清楚的,就直接发在论坛里,群策群力嘛,说不定你不清楚的,我也不懂呢,正好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公司把QQ端口给封了,你懂的。
有啥不清楚的,就直接发在论坛里,群策群力嘛,说不定你不清楚的,我 ...

好的,谢谢了!我想请教一下,FPGA的外围电路就只需要时钟、上电复位还有电源模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想请教一下,FPGA的外围电路就只需要时钟、上电复位还有电源模块吗?

还有下载调试模块,再加上你说的这几个,就构成了FPGA的最小系统。
把FPGA和68013相关管脚连着,再放个EEPROM,单片机加载的时候,要从EEPROM中取东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不过细节部分还有很多,一定要仔细,不然稍微一点误差,哪怕是电容,电阻的值有误差,都很有可能导致工作不了。

网友C:
网上有很多FPGA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别人画好的,你参考一下。剩下的东西,就是和68013连接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很多FPGA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别人画好的,你参考一下。剩下的东西,就是和68013连接的部分了。

我也是我们老大给了我这个项目,可愁死我了,我之前是一点设计经验都没有!真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下载调试模块,再加上你说的这几个,就构成了FPGA的最小系统。
把FPGA和68013相关管脚连着,再放个 ...

我在网上找了个68013的外围电路,但是其中的电阻值和电容值大小,我一点都看不清楚,我不知道具体要多大的,这些阻值和容值又是怎么来的?你能教教我这些又是怎么来的不?

网友D:
关注中 公司已经做了个~ 貌似好久没用了 我回去看看代码和原理图  呵呵

网友C:
额,具体电容,电阻的值是多少,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啊,并且你要看这些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比如有的电阻是用于复位时间计算的,电阻和电容决定了复位的时间;有的电阻是上拉的。肯定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具体电容,电阻的值是多少,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啊,并且你要看这些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比如有的 ...

哦,这样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 公司已经做了个~ 貌似好久没用了 我回去看看代码和原理图  呵呵

你们做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具体电容,电阻的值是多少,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啊,并且你要看这些电阻,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比如有的 ...

请问一下,FPGA的JTAG下载模块,EPCS1这款配置芯片电路一定需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FPGA的JTAG下载模块,EPCS1这款配置芯片电路一定需要吗?

不一定的,弄一个JTAG口就行了,到时候要是下载到EEPROM的时候,直接用JTAG模式 把JIC文件下载下去就行了,这样可以省掉一个配置芯片电路,节省空间和Mon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弄一个JTAG口就行了,到时候要是下载到EEPROM的时候,直接用JTAG模式 把JIC文件下载下去就行了 ...

哦,知道啦,谢谢啊

恭喜交上好朋友了!^_^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芯片吗?

cy7c6801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cy7c68013a

那就和我现在准备用的一样的哦,折腾了几天,硬件电路终于差不多了,唉,还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和我现在准备用的一样的哦,折腾了几天,硬件电路终于差不多了,唉,还不知道有没有用!

要有信心啊。这个结构不是很复杂的。只要大方向不错就没问题。细节问题,比如电阻,电容啥的,只要封装一样,到时候板子回来,也可以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和我现在准备用的一样的哦,折腾了几天,硬件电路终于差不多了,唉,还不知道有没有用!

给个qq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信心啊。这个结构不是很复杂的。只要大方向不错就没问题。细节问题,比如电阻,电容啥的,只要封装一 ...

谢谢你,现在已经开始用cadence画板了,只是后续的软件这块,我也不怎么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qq 我帮你看看

569165470,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Z-USB_TRM2中,有FIFO读写的时序,在FPGA中,将读写时序模拟出来就可以了。
外围的电路,其实网上已经有 ...

又来麻烦你了,我想问你点东西。我现在已经在研究软件这方面的东西了,但是在软件这方面也缺乏经验,不是很懂,我硬件电路基本上搭好了,我的思路是,在PC端用VC写一个小程序,程序的作用是控制FPGA的IO口上所接的16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灭,数据的传输是这样的:PC端的VC程序通过USB传输给68013的fifo,然后通过FPGA的读程序,将这些数据读取出来,再传送至发光二极管所在的IO口,通过IO口的发光二极管来体现,不知这种硬件思路是否可行。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需要下载什么程序,FPGA的程序使用VHDL写的,也就是FIFO的读程序,到时候下载到FPGA的配置芯片里,那么68013需要下载什么程序?那个固件程序吗?又是用什么软件下载的?我看网上好像是用keil,除了这个固件程序和读程序,还需要其他的程序吗?麻烦你了,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来麻烦你了,我想问你点东西。我现在已经在研究软件这方面的东西了,但是在软件这方面也缺乏经验,不是 ...

CY68013需要下载固件程序。开发套件里有相关的固件程序,文件夹名叫firmware。修改firmware,用keil打开,改成自己需要的,包括添加vid/pid,编译程序,生成iic文件,用开发套件中的cyconsole ez-usb软件,将iic文件download到外挂的EEPROM.
PS:你直接下载整个开发套件,套件里需要的工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68013需要下载固件程序。开发套件里有相关的固件程序,文件夹名叫firmware。修改firmware,用keil打开, ...

知道啦,谢谢你啊!明白了好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