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更改尽量少的基础上更换板框?

楼主(2013-05-14):
一样的原理图,在比较少的更改布局的情况下如何更换另一个板框呢?

网友A:
把另一个板框导出sub-drawing,然后再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另一个板框导出sub-drawing,然后再导进去

另外的一个板框是DXF也要导出sub-drawing?

网友:
你得把dxf copy到outline那层才有效

网友:
在这个图上把另个板框导进来就可以了撒,要么导入SUB-DRAWING,要么直接到DX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