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知识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问为什么25PIN并口可以转成SPI通信,  而且为什么要接在并口的 16  10  9   8   2  这几个引脚上,请详细说明,深怀感激。 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点评):
哪一種 25 Pin 接口?RS-232?Printer Port?@_@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
不懂

楼主:
不是RS232  是打印机接口(25pin),电脑主板上自带的那种25PIN的并口,多谢版主解围.

网友A:
Printer Port to SPI

只要是 Printer Port 的 Data 腳位,都可以拿來當 GPIO,設計成 SPI 界面。

其實 RS-232 也可以拿 DTR、DSR、RTS、CTS 來當 GPIO,設計成 SPI 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er Port to SPI

只要是 Printer Port 的 Data 腳位,都可以拿來當 GPIO,設計成 SPI 界面。

25PIN功能表   1 : 选通STROBE低有效   2-9 :数据位   10: 确认    11 忙   12  却纸(PE)   13  选择   14   自动换行
15   错误      16 初始化   17 选择输入     18-25 接地

 为什么SPI 五根线都是接在  16(SPI  : RST)      10(SPI: MISO )     9  ( SPI:  CLK)     8  (SPI:   MOSI)     2(SPI : CSB)   这几个信号上,其中16   10 也不是数据位。

可否再帮忙解答下,或给些资料过来参考.

#: 因公司网络限制,故不能上传几份图纸参考.

网友:
路过一下 增加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PIN功能表   1 : 选通STROBE低有效   2-9 :数据位   10: 确认    11 忙   12  却纸(PE)   13  选择 ...

Pin 10 是 ACK 和 Pin 16 Initialize 看起來也可以拿來做 GPIO,只不過大部份的人習慣用 Data。

网友:
开阔眼界的好问题,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