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用RC延时电路,但弱弱的问下,在看到帖子时不看书还有多少人会RC延时电路的....

楼主(2013-05-14):
如题~~
大家常用RC延时电路,但弱弱的问下,在看到帖子时不看书还有多少人会RC延时电路的推导过程的

网友:
一句話........不會!

不過,個人是寫好一個 Excel 等它。

讀書沒有比人強,至少要會善用工具。

你都已經會二種仿真工具了,你才是仿真達人! 硬件版的版主不是當假的。 ^_^
不解释。会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RC延时电路的推导过程 ,【不清楚、不明白、不會算】都沒關係,反正仿真會搞定。

仿真達人不是叫假的,牛啊!^_^

网友A:
LZ你画原理图吧,你的原理图工具这个应用程序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画原理图吧,你的原理图工具这个应用程序咋写的?

请原谅在下愚昧,没能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反正是e的指数(负时间常数的倒数),具体的1-还是没有1-想下初始时刻就可以知道

网友:
t=R*C,认清单位就好了。  R是欧,C是法,时间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