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方形的钻孔

楼主(2013-05-14):
各位高手,我用的是pads2007,请教怎样做一个方形的钻孔,不但要在顶层与低层看到,在NC DILL 也要能看到,请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
自己计算坐标用OUTLINE 画出来就可以了,或者做一个封装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你先想想方形孔板厂是否有能力做出来!据我的了解板厂是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方形的孔的,转角的地方还是有类似一些清角的圆孔存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你先想想方形孔板厂是否有能力做出来!据我的了解板厂是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方形的孔的,转角的地方 ...

    模具冲压的话,没问题,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冲压的话,没问题,可以做!

我想得先分清楚LZ是想做多大的孔先

网友C:
    直接用board outline and cutou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board outline and cutout

这种方式的孔在NC DILL 看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的孔在NC DILL 看不到吧!

    这种孔是实际上的机械孔,是不得已而为之!PADS 无法制作这样的孔!实际应用中你完全可以用椭圆孔代替!如果你非的这么做的话用很多个孔叠加在一起,可以形成矩形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