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在铺铜的时候,出现了下面那个对话框,点击确定后layout就关了,再打开图再铺还是这样,怎么回事?

网友A:
软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吧

不是,我上午保存的还能正常使用呢。肯呢过是我打开router走线了后来保存的时候提示无法注册,但是还是保存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提示无法注册的情况,layout打开操作都没事,这次怎么不能正常铺铜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上午保存的还能正常使用呢。肯呢过是我打开router走线了后来保存的时候提示无法注册,但是还是保 ...

    无法注册就另存呗,这个与打开router走线没多大关系吧,你用的是2007?如果不能铺同,你可以改一下铺铜的参数,在换一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注册就另存呗,这个与打开router走线没多大关系吧,你用的是2007?如果不能铺同,你可以改一下铺铜的 ...

    我用的是2005 另存还是不行 我改参数试试

网友:
    导出.asc文件再重新导入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005 另存还是不行 我改参数试试

    改个参数 换一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