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DRC检测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4):
我PCB板DRC检查的时候出了如下的错误,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拜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软件运行出错吧  看看目目录下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软件运行出错吧  看看目目录下的文件

这意思好像是缺什么文件了,但是我哪儿去找着些文件呢?

网友B:
你要看你的的AD 是在哪里,它提示说你的DRC报告在D盘不存在,我以前是提示C盘不存在,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AD是在D盘,然后我把环境设置里面的report全部改成了D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你的的AD 是在哪里,它提示说你的DRC报告在D盘不存在,我以前是提示C盘不存在,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 ...

我把system----Gerneral和Backup里面的路径该好了,还是这个错误,请问还要改哪些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你的的AD 是在哪里,它提示说你的DRC报告在D盘不存在,我以前是提示C盘不存在,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 ...

谢谢了,解决了,原来是要修改 PCB Editor里面的Report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