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个FPGA挂DDR3的板子,求些DDR3的layout资料

楼主(2013-05-14):
一片bga挂二片DDR3是不是DQ,DQS,DM信号点对点连接等长(二片之间也要等长?)
其它地址信号和时钟信号,控制信号共用一组再等长啊
哪位前辈能给个参考板子

网友A:
    看一下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否对你有帮助。

谢谢,认真学习

网友B:
    数据组组内与DQ,DQS等长,误差不超过10mil,  两片之间没特别要求,不超过100mil就可以了;其他控制、地址与时钟等长,误差不超过30mil,数据与时钟无需等长;fly-by or T型,具体看芯片layout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组组内与DQ,DQS等长,误差不超过10mil,  两片之间没特别要求,不超过100mil就可以了;其他控制、地址与 ...

    DQS数据选通得走差分吧?

网友:
    等长2表层走的,真牛!

网友:
    先收查,后备用!

网友(2013-11-04):
    新手來看看有什麼條件~~謝謝分享

网友(2015-11-05):
    fly-by or T型,具体看芯片layout guide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学堂课程《Allegro实战百例-单片DDR3实战设计》http://mooc.eda365.com/course/205

网友(2016-04-06):
    正好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