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走线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05-14):
我们一般所用的CPU一般都有好几个电源引脚,而这些电源引脚分布在CPU四周,不在一起,我们走线的时候,可以从背面(双层板)走线也可以从单片机下面连通,请问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那种走线对板子的EMC和EMI影响最小?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话还希望多多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两层板本身就很难控EMC,尽量在顶层走信号线和电源线,底层尽量地,这样如果EMC有问题最起码可以扣屏蔽罩,个人观点

网友:
单片机级别的低速电路  对EMI不是很敏感。。。不需要考虑太复杂
当遇到对EMI敏感的高速电路时,一般用多层板,有独立电源层,就不用考虑电源走线了。

LZ貌似没搞清楚EMC和EMI的区别:
EMI是电磁干扰;EMC是电磁兼容性,是在正常工作下不对环境中任何设备产生无法承受的EMI的能力。
“那种走线对板子的EMC和EMI影响最小?”这句话不科学哦

网友(2013-06-26):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本身就很难控EMC,尽量在顶层走信号线和电源线,底层尽量地,这样如果EMC有问题最起码可以扣屏蔽罩,个人 ...

现在的产品成本恶性竞争.  看到不少 家用11n router 用2-layer.
Broadcom 这样的公司也推出可以走2层板的BGA package. Realtek 就更不用说了.Realtek采用QFP Package居多.
2层板仔细点还是能过 RE的( ETSI stand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