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a pcbenv文件夹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重新装了一下allegra,我把原来的pcbenv文件直接把新的pcbenv文件夹给覆盖了,结果出现了问题,stroke也用不了了。我不想重新装软件,allegra有没有修复功能,或者是别的方法

网友A:
你的路径上是不是有中文啊!!
cadence软件在中文的路径中,经常会发神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路径上是不是有中文啊!!
cadence软件在中文的路径中,经常会发神精!

没有中文路径,我是把我原来的pcbenv把新装的allegra的pcbenv文件夹给覆盖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不同版本的PCBENV相互覆盖了。还是同一个版本的。

网友B:
如果是同一个版本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你的环境变量STROKE的路径是不是改变了。如果改变了是需要修改的。包括你的allegro.ilinit文件中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cadence/skill")))的路径也要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一个版本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你的环境变量STROKE的路径是不是改变了。如果 ...

不好意思。这条写错了。是skill的。不用参考。

网友:
看一下这个能帮到你吗?

解决spb16.3 不能识别stroke.pdf

网友:
你打补丁了吗?base版的stroke好像不能用,打完补丁就好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