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顶层不能铺铜,求解决

楼主(2013-05-14):
5金币
  各位大侠 ,我在用allegro 画完板子 给顶层铺铜的时候,用分割和Z-COPY 在赋予GND网络的时候 软件就无响应了,求解决

软件是allegro 16.3的 系统 WIN7  xp都试过还是不可以 ,不知道那位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顶层无法用分割的指令,只能是平面层!

网友:
因为你所Z-COPY 的不是一个闭合的line也不是一个shape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底层Z-COPY 是可以的,就是顶层不可以,手动画shape 也会死掉

网友:
哦。。那DBdoctor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