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大家现在用得怎样啊?

楼主(2013-05-14):
今天电脑装好了,打了补丁008,allegro16.6大家现在用得怎样啊?
稳定吗?
不能和16.5共存,万一不行乍办啊?

网友:
    发现顶层阻抗计算结果和16.5 16.3的不一样

网友:
    allegro16.6增加了什么功能啊,有没有中文呢?

楼主:
    装完后发现真不能和16.5共存,以前的版本有一个版本切换工具,现在的没有了,顶了,以后就用166了

网友:
    可以共存的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放中文说试试,是不是乱的?

网友:
    用的还可以,我现在是在用16.6

网友(2013-10-23):
    怎么共存,请仔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补丁16及之后会有出负片的时候会有solder层不显示的问题。

网友:
我用正常,出了两块2层板,一块四层板了,均无问题,#11提到负片问题,我不清楚,我都是使用正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里放中文说试试,是不是乱的?

好像升级到最新的补丁就不会乱了

网友:
    还在观望中。。。

网友:
    感觉没有16.5好用啊

网友:
    1.模块调用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2.出光绘误告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丁16及之后会有出负片的时候会有solder层不显示的问题。

已经在018补丁中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