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RF 面对433M强干扰信号时,天线端的TVS不起作用

楼主(2013-05-14):
求助 433M RF 这样布板为什么没法通过强强干扰信号??对于强干扰信号,TVS管视乎失去了其作用,没起到保护作用(没法将强干扰信号屏蔽到地,具体如图所示)

网友:
楼主说的强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信号?干扰信号有什么特点?TVS主要是对ESD这块有作用,但不是万能的对其它干扰信号可能会无能为力的!!

楼主(2013-06-15):
我们用了对讲机来作为干扰源;同频段...功率调到最大(音量对大)对其进行干扰(按下可通话按钮),测试发现TVS比没有将此干扰信号屏蔽到地...

网友:
老兄,TVS管不是防这个的。

TVS管子主要是抑制浪涌,浪涌主要是吸收大型设备突然电源切换产生的剧烈脉冲,包括雷电。

这种脉冲会导致器件烧坏,PN结击穿,电阻烧断等。

楼主:
兄弟;有啥好建议?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

楼主:
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网友:
1,你要清楚你产品EMC抗扰度标准属于IEC-61000-4-3应该是那种等级,你这种测试方法功率过大,不单是你这个产品,很多电子产品这样测试都会失效的。

等级1:低电平的电磁辐射环境,距离周边的无线发射台至少1km,收发信机的发射功率很低;
等级2:中等的电磁辐射环境,可以使用低功率便携式收发信机(功率小于1W)但是限制靠近被测设备使用,是典型的商业环境;
等级3:严酷的电磁辐射环境,被测设备靠近便携式收发信机(功率为2W或更大)但是距离不会小于1m,被测设备临近大功率的广播发信机和工科医设备,典型的工业环境;
等级4:距离便携式收发信机或大的干扰源小于1m使用的被测设备;

2. 对于这种情况,

对抗扰度一般整改的三大原则

(1)切断耦合路径,加屏蔽盖,耦合处加滤波,使用屏蔽线,穿心电容,磁环,差分结构等;
(2)保护敏感器件,屏蔽,电路设计时候单独保护;
(3)设计时候充分考虑电磁场辐射环境,比如走带状线, 敏感器件的引线尽量短,如果干扰耦合进电源,要对电源滤波;

如果是天线耦合进去的,硬件上前置放大管LNA要采用P1dB压缩点较高的管子或加屏蔽盖子,软件上采用一定的抗干扰算法。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大力支持。
屏蔽罩是有的但没什么效果,当用对讲机干扰时发现电压出现波动现象,导致看门狗电路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而使整个电路无法工作..目前还没找到好法子解决这问题..
前端电源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3-11-1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大力支持。
屏蔽罩是有的但没什么效果,当用对讲机干扰时发现电压出现波动现象,导致看门狗电 ...

你们433用的LNA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0-10-16):
你好,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