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cb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请教一下AD高手,我有一个pcb的板子比较小,但是AD 中每次打开都找不到,我需要多次寻找放大才能找到?请问这种问题有没有办法设置?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有划定区域...D+S+R在板子周围画一个比PCB板框稍微大一点的区域以后每次打开就会直接显示你画的这个区域了...在你没画之前..也可以用V+F来自动寻找PCB...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一点...最后那个应该是V+D...记错了...V+F应该是显示D+S+R所画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