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差分信号出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当利用Hyperlynx时出现下面的messages:
Cannot find differential driver's second output pin!
Check model assignments.
求大神们指点,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IBIS模型的问题吗?

网友:
你的差分对输出端有一个没有指定模型

网友(2013-06-22):
修改一下ibis模型

网友(2013-08-11):
在模型里面把两个管脚设成差分对就行了。然后一起调用一个合适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