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画多层板(至少4层板)例如mid 手机之类的产品,不知道怎么开始哦

楼主(2013-05-15):
各位朋友,向大家请教下,画多层板(至少4层板)例如mid 手机之类的产品,不知道怎么开始哦,我以前都是用pads画双面板,现在想学习下画多层板,提高一下画板能力,不知道多层板的设计怎么开始,例如画mid哦,1.需要特别设置每一层的设置吗,2.画这种板子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没,3.bga的出线方式4.蛇形线 做等长 、阻抗什么的 ?4......5......6......?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过来交流下哦,对于这些,感觉好陌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教程推荐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四层板通常用top,gnd,vcc,bottom的层设定方案.
我们都是布局完成后,先做ddr,然后再做其他插座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通常用top,gnd,vcc,bottom的层设定方案.
我们都是布局完成后,先做ddr,然后再做其他插座的电路

谢谢哦,
另外请教下1. 每一层有没有具体的设置啊,比如横向 纵向之类的
2.bga的出线和该怎么打过孔,过孔之后走线走到哪一层有没什么注意的没哦?

楼主:
各位都上来顶下哦...

楼主:
..各位大侠们,都过来指导下哦

网友:
我也想学多层板

网友:
感觉如果你公司做MID或者是手机之类的,那还可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通常用top,gnd,vcc,bottom的层设定方案.
我们都是布局完成后,先做ddr,然后再做其他插座的电路

如果是手机四层板,基本没有这个划分---top,gnd,vcc,bottom

网友:
加层是需要设置的哦,多层板就是多了stackup的工作

网友:
问得太广了,建议去论坛的作品展下载几个看看大概的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