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排阻0402这个0402的含义

楼主(2013-05-15):
请问排阻0402这个0402的含义是什么,单位是什么,请帮忙,谢谢

网友:
0.04inchX0.02inch

楼主:
比方说,一个排阻是4_0402,那么是指这个排阻是由4个小电阻组成,每个小电阻的大小是0.4inch*0.2inch,是指这个意思吗,请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方说,一个排阻是4_0402,那么是指这个排阻是由4个小电阻组成,每个小电阻的大小是0.4inch*0.2inch,是指这 ...

是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内含4个0402电阻的排阻应该比4个0402电阻的体积还要小一些。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