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能把板子上hilight的信号导出成lst档的skill

楼主(2013-05-15):
    请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复制下面语句,粘贴到ALLEGRO命令窗口执行即可返回高亮NET名称
    1. skill setof(n axlDBGetDesign()->nets axlIsHighlighted(n))~>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下面语句,粘贴到ALLEGRO命令窗口执行即可返回高亮NET名称

    谢谢了,不错。就是有点麻烦,如果能把他写成skill,直接导出成“.lst”文件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3-06-14):
    16.6       不行

网友:
    刚刚试一试了,不行啊。执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直接导出成“.lst”文件那就更好了,很期待啊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下面语句,粘贴到ALLEGRO命令窗口执行即可返回高亮NET名称

    请问如果是零件呢,我把nets改为symbols后它显示的不是零件的位号,应该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