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16.3上的走线和shape贴到15.5上

楼主(2013-05-15):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是用sub-drawing吗? .clp 的文件你是用什么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sub-drawing吗? .clp 的文件你是用什么打开的?

    记事本

网友:
    给个方案, 用allegro的布线器转换。
    clp文件格式变了,不知道咋弄

网友B:
    将16.3降成15.5可以打开的版本,坛子里有16.x降15.7的,再用15.7另存为15.5。。

网友:
    在16.3中subdrawing出你想要导出的cline和shape,用UE或者记事本打开那个clp文件,把里面的"nil _clp_sym _clpPl"全部替换为“nil _clp_sym ”就可以正常导入到15.5中去了

网友(2020-05-28):
引用 网友B:
    将16.3降成15.5可以打开的版本,坛子里有16.x降15.7的,再用15.7另存为15.5。。

    哪里有啊,给发个链接呢,没找到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