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如何能降低版本到10.5?

楼主(2013-05-15):
    如题,哪位大侠有方法?望指教!

网友:
    16.5不能降低到10.5,你只有重新安装一个orcad10.5的版本,两者可以共存的。

网友A:
    非得是10.5?直接保存成16.2的格式,10.5也能用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得是10.5?直接保存成16.2的格式,10.5也能用啊

    如何将allegro16.3的原理图存成16.2呢?盼详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