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09下如何实现原理图与PCB的批量交互,见内。

楼主(2013-05-15):
新手请教下:
在ad09下如何实现原理图与PCB的批量交互,就是想实现如下的目的:
1、布局的时候,在原理图中框选中一片区域的器件(某个IC及其周边的阻容等),然后如何就能够在PCB中批量选中这一片区域的器件,这样就可以在PCB中先对这片区域的器件进行布局。

网友A:
如图所示:在PCB以及SCH界面都选中此模式。

给力!

网友:
用两个显示器,一个看原理图一个看PCB图,原理图选中了器件 PCB中会相应选中,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在PCB以及SCH界面都选中此模式。

感谢,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2013-06-19):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在PCB以及SCH界面都选中此模式。

请问船长:我用的是AD10,你所讲的功能在这全部变灰的,包括SCH导入PCB都是变灰的跟本用不到,请问是软件问题或其它问题。谢谢

网友:
快捷键,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然后键盘T->S直接会切换到PCB中,也可以整块多元件选取

网友:
我也是用TS

网友:
TS只能从原理图交互到PCB。
用下面的图标可以PCB和原理图互相交互。

网友(2013-07-27):
直接打开两个窗口不就好了

网友(2017-05-23):
不错的  功能  之前一直不知道   PCB可以 联动  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