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allero.ilinit的时候出现错误,求解

楼主(2013-05-15):
allegro command 错误信息如下
E- load("x_split_shape.il""deargds")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3 column 32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Starting new design...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网友A:
下面红色所示中间要有一个空格
load("x_split_shape.il" "dear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红色所示中间要有一个空格
load("x_split_shape.il" "deargds")

可以了,哈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