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 16.6 的 3D

楼主(2013-05-15):
    想請問各位大大 ~~ 我安裝的是16.6 hotfix 07
可是卻沒有下列的指令
想請問要在哪開啟設定~~才會有呢?
    謝謝

网友:
    最新的支持3d的STEP导入,bmp导入了,帅了!

网友:
    (转)需要去設定並掛載 Step Model 即可

1. 在 user preference 裡面的 Unsupport  類別中的 step_unsupported_prototype 勾選起來
2. 在 user preference 裡面的 Path 類別中的 Library 路徑會有新增一個 steppath , 需要去指向您存放 step model library 位置.
3. 重新啟動 Allegro 使用 View /  3D View 即可 ( 顯示模式需使用 OpenGL , 如果關掉OpenGL 是無法顯示的 )

楼主:
    謝謝大大的講解喔

网友A:
    这个設置零件 xyz 方向比 AD 好多,就是不能导出整个 pcb ste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設置零件 xyz 方向比 AD 好多,就是不能导出整个 pcb step

    这样不就是个鸡肋了,明天试看看!

网友A:
    不单輸出不了,还很卡

网友:
    怎么做的用allegro显示3D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单輸出不了,还很卡

在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step
    目录下有一例子,是可以输出整板STEP文件嘛!我尝试打开其STEP文件未果。

    在export下有step项,可Export Board STEP mod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step
    目录下有一例子,是可以输出整板STEP文件嘛!我尝试打开 ...

对丫,我錯可以导出

网友(2013-09-11):
    我的菜单项搞不定,按照demo的文档做的,难道还要设置其他地方吗?

网友:
    总感觉Altium中的3D做的是最好的。

网友C(2017-05-18):
引用 网友A:
不单輸出不了,还很卡

不得板子3D效果怎么是绿色,怎么设置的呀,我的板子是透明的颜色,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C:
不得板子3D效果怎么是绿色,怎么设置的呀,我的板子是透明的颜色,

    不得板子3D效果怎么是绿色,怎么设置的呀,我的板子是透明的颜色,
我的也是透明的,怎么设置